楼主(2012-08-05):
请教各位前辈、精英们, 一台  台安N2   1.5KW运行一段时间报过流,驱动部分电解电容和光耦已换,在现场运行几个小时后就会报   过流 ,为这台机器已经去过几次现场了,每次都是运行一段时间就报过流,运行时查看电流是2.7A左右,查看旁边正常的机器,电流是2.3A左右。可能是哪的问题啊?三个霍尔也换了(换的是拆机的),主板也更换过了,还是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温度高有没有关系呢?现场温度蛮高的

网友A:
旁边的变频器换个过来带这台电机试一下;

楼主:
换过了啊,换过来就没有问题了。电机也换过了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热不稳定
把变频器拆回通电空载运行
面板调显示输出电流,用热风枪吹热电流霍尔检测部位
看看电流显示不为0会上升,可用表测量具体是哪一路不稳定
这个我试过很好用,特别是冷机正常热机环境温度好就跳OC

网友C(2012-10-06):
电流霍尔检测部位的三只LM393运放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如果像4楼所讲,那么一上电就会报警了。你还可以检测一下是不是PC929那一路的压降检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