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洛菲斯GP2500-TC41-24V触摸屏如何校准

楼主(2012-08-05):
原来的触摸屏由于进奶,有部分区域的触点不能动作,更换了新的触摸板,触点和画面不一致,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A:
可否说明详细点?更换的是驱动板还是屏?是否同型号?。。。

网友B:
这是矩阵式的触摸板,不需要校正的;在后台系统菜单可以测试触摸板是否正常;
你是正规的PROFACE维修处更换的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如果主板没有问题的话,只能说你换的那块触摸板有问题了;

楼主:
更换的是触摸玻璃板,原来那个触摸板还原回去只存在进奶区域不能操作,现在换了新的后出点和屏幕显示的操作按键不一致

楼主:
这样应该可以排除主板的问题,在后台系统菜单里,测试矩阵方块的时候出现左边以竖直为单位的10个竖条是正确的,后面的就出现错误,并且会叠加在第10竖条上

网友C:
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B:
呵呵;那可能就是你换的那块板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谢谢斑竹,我重新换块板试试。

网友B:
呵呵;还是找PRO-FACE专业维修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