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45KW电机为例    用星角启动     选择电缆计算电流大小是怎么算的    星和角的电流各是多少    谢谢大家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星角启动,启动电流是电机工作电流的3.5倍左右,星形启动线电流等于电机启动电流,三角形运行则因为是2根线并联运行,因此电流是线电流0.5倍(星角切换启动时其电流倍数依然等于工作电流的3.5倍左右)。当然启动的时间较短,选用线路可以按照正常运行选择即可(对于频繁启动的需要选择导线截面积为1.2-1.5倍),至于接触器,频繁启动的需要按照额定电流1.5倍选取(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星形接触器短时间工作,选用电机额定电流的0.75倍即可),
伍工,人家要的是具体的数值

网友C:
楼上的相片很个性,西门子东西贵

网友D:
回答问题最好不要误人子弟!
45KW电机额定电流约为85A(根据厂商有差异,但不大)
一般应用时,星角转换时间在10s以内,电源接触器和角型接触器为58%×85A;星型接触器为33%×85A
特殊场合,如重载启动,转换时间在60s的,三个接触器均选58%×85A。
(请注意,转换时间越长星型接触器配置相应要增大)
以上是理论计算值,实际选型时,按照理论值加大一档选接触器,如45KW可选2*D65+D40(20s),但热继电器不能加大,选48-65A的。

网友E:
软启动xuexil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答问题最好不要误人子弟!
45KW电机额定电流约为85A(根据厂商有差异,但不大)
一般应用时,星角转换时间在10s以内,电源接触器和角型接触器为58%×85A;星型接触器为33%×85A
特殊场合,如重载启动,转换时间在60s的,三个接触器均选58%×85A。
(请注意,转换时间越长星型接触器配置相应要增大)
以上是理论计算值,实际选型时,按照理论值加大一档选接触器,如45KW可选2*D65+D40(20s),但热继电器不能加大,选48-65A的。
这个能行吗,感觉不对啊

网友F(2012-09-20):
六楼的回答为正解,没有问题,他说的是算法,可能你没有明白原理,星三角启动,因为有六根线,所以不用按电动机容量来算,但是因为每根线的电流为总电流除以1.7(根号3),所以也不是像有些人说是总电流的一半,实际为六楼的0.58,但为了更安全,我们选配件的时候,往大一级选,六楼的D65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