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开关

楼主(2012-08-05):
一个拉线开关最多能控制多少瓦的节能灯?

网友A:
这一点还真不清楚,但是节能灯的功率应该都不是很大,拉线开关应该都能承受。

网友B:
没有注意过;
似乎100W以内的白炽灯泡,拉线开关能够用。

网友C:
一般家用的拉线开关标称能通过10A电流!220V条件下应该能带2200W负载!不过现在都是小厂生产的?带1000W应该没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D:
10A以内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看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E:
拉线开关,我信不过

网友F:
这个还是看下牌子吧

网友G:
    拉线开关一般是10A的,不过这东西能不用还是别用了

楼主:
要安8个85瓦的节能灯,想只用一个拉线开关控制,不知能行不

网友H:
为什么非用拉线开关那 改变一下思路 适合的最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安8个85瓦的节能灯,想只用一个拉线开关控制,不知能行不

网友J:
拉线开关家庭用小打小闹可以,在真正的车间之类的大地方用,没出事还好,出事了,只好找它了,谁让它好欺负那!没见过车间用拉线开关的,更没见过一个拉线开关控制那么多的电灯的。

网友K:
接线开关还多年不用过了,感觉淘汰了吧,最好改用空开或其它开关吧

网友L:
13;楼说的挺好

楼主:
谢了,是个大库房。人家就给买了一个拉线开关让给装上。我也没办法装上了。用了一天正常。

网友M:
一般电流承载能力在5A,你算算能有多大功率!

网友N:
有时候只有坏了后换的权利,没有事前建议的权利。买啥用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