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下这个程序M8145驱动后程序就不动了

楼主(2012-08-05):
M8145驱动后按X7右移就没作用了,而尔又可以动下,那位大侠帮我指点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呀.多谢多谢
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他切断Y0的输出条件,但是会有一个延时,不能马上停止.

楼主:
没人帮我呀

网友A:
PLC我才学,你这个搞不懂。
帮你顶顶吧。。。

楼主:
呵呵...谢谢你,我搞定了...上个图

网友B:
问题解决后,能给出结果,支持一下楼主!
我也未用过,只能顶顶帖子。

网友C:
请检查X15是否一直处于长通状态,如果是则不能进行下面的条件跳转

网友D:
好像是逻辑错误。m8000是常开,也就是说m8145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你驱动m8145置位就产生逻辑错误。另外步进电机和伺服的驱动不是这么写的,网上很多例子楼主不妨找来看看。

楼主:
x15不是常闭的,他只是一个点动的按键.后面把程序改下就可以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到Y0不能输出后Y0的输出灯还一直亮着.我就加了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断开输入条件.
有谁可以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E(2014-03-23):
我来看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