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控制

楼主(2012-08-05):
我厂有一台废橡胶破皮机,上有动刀和静刀,电机带动动刀旋转,将废胶破碎,30kw的电机驱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将含有废钢的废胶喂进机中,易将10把刀子打坏。现在想请高手帮助解决一个问题:采用电气控制的方式, 当有废钢喂进机内时,如何使电机立即停机?能用防堵转的方式吗?如何实现?还有其它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加个金属探测传感器

网友B:
楼主上个图片吧

网友C:
感觉在进料前集中处理下比较合适

楼主:
进料之前再仔细也有漏网之鱼

网友D:
前面加个大磁铁就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个金属探测传感器

网友F:
加个电机过流保护器

网友G:
加个金属探测传感器和电机过流保护器

网友H:
以下是引用金杯电工在2012/8/5 22:32:17的发言:加个电机过流保护器
就这样吧

网友B:
加大磁铁可以试下

网友I:
个人认为最简单还是用磁铁。

检测电机过流已经晚了,等到电机过流时刀应该是切到钢了

网友J:
就是在进料口加装大磁铁的方式了,这种方式在废料机里面多见。

网友K:
增加进料口电磁磁铁,必须在刀口前发现并处理完必,或者是安装一套金属探测装置(传感器);发现有金属提前报警或停机功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增加进料口电磁磁铁,必须在刀口前发现并处理完必,或者是安装一套金属探测装置(传感器);发现有金属提前报警或停机功能!
进料口可以和检测装置机械或电气连锁,防止进入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增加进料口电磁磁铁,必须在刀口前发现并处理完必,或者是安装一套金属探测装置(传感器);发现有金属提前报警或停机功能!

 进料口可以和检测装置机械或电气连锁,防止进入
这个如果是小钢丝之类呢
小钢丝之类电磁铁会吸住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想在主轴上另一个扭矩限制器,设定好最高扭矩,当破皮机工作时,遇到废钢等突然扭矩升高,超过设定值,自行脱开,并输出信号,使电机停机。此方案可行否?不知有人用过扭矩限制器吗?了解的高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