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8问题

楼主(2012-08-05):
以前wincc flexible2008好用,4月份在开机运行时出现这样的对话框
,
以后就不能用了,说是权限问题,我重装了也不行,把WINCC、STEP7V5.4、SQL都卸了,先装SQL2005、再装WINCC6.2又装了STEP7V5.4和PLCSIM,最后装的wincc flexible2008SP2,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不用重做系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的系统有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有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
自从装PC ACCESS(装上还不好用)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A:
还是重新装系统吧!

楼主:
真不想重装啊

网友B:
哈哈,可爱的楼主,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重装了,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可爱的楼主,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重装了,嘻嘻~~~~
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