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的作用

楼主(2012-08-05):
公司的消防柴油泵控制柜里由一台PLC-s200控制,上面有一排中间继电器,欧姆龙的,MY2N-J,不知道继电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可能描述的不清,还请谅解。。。

网友A:
中间继电器,顾名思义

网友A:
有图纸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B:
放大,保护。

网友C:
弱电转强电

网友D:
损坏外面的一个继电器无所谓,如果坏了PLC内部的继电器,那就惨了,同意楼上的说法,再就是在达到控制目的的同时保护内部的,的继电器,及线路。

网友E:
百度百科能够说的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放大,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弱电转强电

楼主:
用PLC输出的弱电使继电器的线圈吸合,控制强电的触点通断?

网友H:
起过渡作用。

网友I:
弱电转强电....

网友J:
5楼正解。。

网友K:
支持10楼:用PLC输出的弱电使继电器的线圈吸合,控制强电的触点通断
  另外,像这种问题百度百科说的比谁都清楚

网友L:
说白一点就是中转作用,也就是说以小触点带动大容量触点的作用!也就是保护了PLC的输出免受损坏!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损坏外面的一个继电器无所谓,如果坏了PLC内部的继电器,那就惨了,同意楼上的说法,再就是在达到控制目的的同时保护内部的,的继电器,及线路。

还有放大,便于维修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损坏外面的一个继电器无所谓,如果坏了PLC内部的继电器,那就惨了,同意楼上的说法,再就是在达到控制目的的同时保护内部的,的继电器,及线路。

还有放大,便于维修等。

网友N:
增加触点的

网友O:
中间继电器更多地用于触点的扩充,也就是说,这一个触点不够用的,有多个地方都要用到这个动作指令,就采用中间继电器,增加其触点数目,满足需要。

网友P:
弱电控制强电

网友Q:
   个人认为是起隔离作用。防止信号能量过大烧毁柜中器件!

网友R: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是切换控制信号。

网友S(2012-11-01):
隔离,既楼上说的强电转弱电

网友T:
在PLC里面,中间继电器就是做生意的二道贩子,做个中间人,加价赚一票(实际是代替PLC出力,做亏一票的买卖。)

网友U:
把大家的说法综合来,就对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把大家的说法综合来,就对了
是的。
继电器的作用:
以小控大
以少控多
隔离、变换
增加逻辑功能

网友W:
放大、保护,有PLC、变频器的电器柜基本上都要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