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

楼主(2012-08-05):
梯形图画了有什么作用,画了梯形图就相当于编好程了吗

网友A:
梯形图是程序的一种

楼主:
那接下来还要弄什么才会编出动作让机器运转

楼主:
没有耶   刚刚接触这个    不那么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接下来还要弄什么才会编出动作让机器运转
在编程软件里编好梯形图后下载到PLC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C:
   如6楼所说,然后接好PLC的外围器件并其他有关电器、连接好执行器件如电动机等,正确接好电源;假设机器已经装配好,则给出命令,没有问题的话,机器就可运转了。
   新机器、新程序,会先经过调试阶段。
   哈哈,可能我说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