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原本10公斤燃气锅炉补水用立式多级水泵电机。380伏,50Hz,5.5KW,额定电流11A,能够正常运行。运行电流在11A左右。在主回路中加装了一个5.5KW的变频器,作为软启动使用。变频器设定最高电压380V,最高频率50Hz,控制方式为通过端子控制,面板STOP有效,启动时间为20秒。
变频器在启动到45赫兹之后,面板显示电流为17A,随着频率增加,电流继续增大,此时变频器报驱动器过载报警(驱动器额定输出为13A)。我用指针式钳形电流表测量变频器前段电流为11A左右。
为什么在前段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变频器后端电流不断增加?实在想不明白,请高人指点。
变频器为台达VFD-F风机水泵专业型。

网友A:
弱弱的说 改变变频器输出端相序试一下

网友B:
到工频后切工频吗  切的话要注意转换时间。

网友C:
关注中 我也想问为什么

网友D:
依我看,是变频选小了,通常,人们总是按电机功率来选变频,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以负载实际电流来选变频。
你的电机在工频时的电流都已达满载,加上变频后,由于变频存在谐波,使运行电流比工频大(大约有10%),因此你选的5.5KW变频有点偏小。
依照电机实际运行电流选变频,并非要求变频容量必须大于电机功率,如果你的5.5KW电机在工频时的电流只有6A,那么即使你选4KW变频也没事。
本人曾经用45KW变频驱动75KW风机,也曾用22KW变频启动30KW水泵,并且都已正常运行多年。当然,前提就是这些负载都非常轻。

网友E:
1.检查电机和水泵的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
2.氺泵起停时间有8秒左右已足够
3.检查输入参数的正确性

网友F:
你钳型表准不准,要是准的话不是参数有毛病就是变频故障

网友G:
想问一下?你的水泵平常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还增装一台变频器干吗?

网友H:
试着选大些的变频器,或者增加机械减速比。

网友I:
请问楼主:5.5kw的电机还需要加软起啊,直接启动不行吗?你的水泵平常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加变频的意义何在?
不过楼主提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在变频器正常运行时变频器前端的电流小而后面的电流大。也不好理解。呵呵!

网友C:
变频器前端的电流小而后面的电流大。这是为啥?

楼主:
该立式多级水泵频繁启动,导致水泵下端定位销损害。所以改为变频启动,减少启动时对定位销的冲击,延长水泵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你的水泵平常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还增装一台变频器干吗?
我也有这个疑问:可能是表现一下自己或者拿点回扣,理解
是不是你经常干拿回扣的事情啊?表现一下,就拿变频器做软启用?还能想出变频器的其他简单点的用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你的水泵平常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还增装一台变频器干吗?
我也有这个疑问:可能是表现一下自己或者拿点回扣,理解

网友L:
我看呀都是负载和谐波惹的祸!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你的水泵平常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还增装一台变频器干吗?

我也有这个疑问:可能是表现一下自己或者拿点回扣,理解

网友N:
把进口阀关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