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求教:伺服中的【刚性】是什么意思?其刚性是不是都是自动调节的?有没有其具体的数据理念?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机械特性比较硬

网友B:
刚性就是没有间隙的、直接的控制

网友C:
上次听人说,在刚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用步进有优势,应该就是说的这个吧

网友D:
好像刚性与弹性变形有关。

网友E:
知道机械上学名叫刚度:
一般学名是刚度而非刚性,其定义为单位形变下所能承载的力。刚度好,意即同样稳定以某精度动作时,负荷能力大。

伺服钢性应与机械设备整体钢度相匹配,意即伺服的负载能力、动态响应能力须与机械设备要求指标相匹配。

俺理解,比如工作台上没有加工件,此时伺服的加速阶跃响应曲线上升沿很陡;当工作台上加上满负荷时,阶跃响应曲线仍然很陡并接近空载的曲线,说明伺服的刚性调整就很好。如果满负荷时曲线斜率变小变缓,甚至不满足加工要求,说明伺服刚性差——这可能是参数设置需调整,也可能是选型设计有问题

楼主:
怎么你们说的离实际这么远?有木有了解这方面的大虾出来解释听听。

网友F:
伺服电机抵抗负载惯性的能力,刚性越高,负载越稳定,但是这和负载与电机之间的连接方式相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抵抗负载惯性的能力,刚性越高,负载越稳定,但是这和负载与电机之间的连接方式相关
额,我也这么理解。不过把抵抗改成克服应该更好一点点
不知在那里看的资料好像就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