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2-08-05):
求教:欧姆龙CP1L其有两个模块通道,为什么我将其通讯模块插到其另一个插口就不能通讯?其是不是有通讯协议?或其它什么数据链接?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下帮你顶下帮你顶下

网友B:
你是不是说,通讯模块在1口能用,到2口就不能用,如果是这样,查设置。

网友C:
要在软件的中设置好,然后进行什么样的通讯要有程序或者是数据设置支持

网友D:
把可以通讯的那个口的设置上载出来,再把另一个口的设置和这个口设置成一样的 然后把设置下载下去,重启plc

网友E:
生活没动力,,,,路过

网友F: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具体什么模块,下次可以说明清楚

网友G:
关于欧姆龙我了解的不多只是个打酱油的,你还是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