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5):
大家好 小弟新手 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变频器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供给隔离脉冲变压器的波形是直流方波还是交流方波?    隔离脉冲变压器输出端是交流方波吗?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吧!

楼主:
就是开关电源次级没有经过整流 滤波的波形

网友B:
方波,脉动直流。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那再在后面接一个脉冲变压器  脉冲变压器输出端是不是方波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