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变频器在低频阶段跑的时候,测量输出电流波形还是挺好的,但进入高频之后电流幅值就会有波动,像下面的图中所示的那样。做什么整改可以改善输出电流的波动呢,特别是软体上的?求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你这是使用什么检测的电流啊,霍尔吗,好像一般都没有这么平滑啊

楼主:
用的电流钳直接夹在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上测的呀。。。然后用示波器显示存取的波形,不过是带了500Hz的低通滤波器的。输出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些时候电流波形会波动,幅值忽然变大,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善

网友B:
这玩意是真不懂。
是不是你用的元件高频特性不怎么样啊。。

网友C:
加个电抗器怎么样???

楼主:
可能意思没说明白。。。大家有没有用三菱的变频器时注意里面有个功能叫soft-pwm,就是载波频率比较低的时候通过不断的改变载波频率来改善电机噪声。但改变载波频率就会影响到三相电流输出波形,怎么样来降低这种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