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关于一次进气阀,三次进气阀就是一个阀门吗

网友A:
最好说具体点

网友B:
偶认为一次、几次应该是按照工艺作用来划分的

网友C: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什么是一次进气阀和三次进气阀。第一次听说是个名字。

网友D:
不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工艺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工艺里 一个阀门,比如平衡阀,双进双出,需要几个点表示出来。比如正在开。正在关,还有故障,输出。还有程序怎么编

网友B:
一般我们要求操作画面的动态比较醒目和简洁,因此阀门的正在开启、正在关闭的状态是不引入和在画面上显示的。
通常的做法就是开、关状态显示画面,再者这个开关状态还要取决于现场阀门的阀位反馈是否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