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存储问题

楼主(2012-08-06):
我的PLC是S7-200型CPU224  CN   和TD400C通讯后,TD400C编辑完成后,PLC操作正常,但当PLC电源失电再次启动后,TD400C显示无存储块,但是PLC正常执行命令,这是为什么,谢谢帮忙!!!

网友A:
你可能在TD400C里面修改了PLC地址,或者修改了偏移地址...

楼主:
谢谢回应,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的符号地址设置错误造成的,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