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今天修一XK3162的配料控制柜,上电报错,显示E0000,控制器的型号只写了个XK3162,不知哪位有这个控制器的调试手册,共享下,谢谢,百度了下,没找到这个控制器的说明书,百度的结果好像都是找说明书的,

楼主:
楼上撒意思,打广告呀

楼主:
有朋友用过的么,

网友A(2013-10-16):
朋友我是做工控仪表的,我们这里有XK3162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要看图片。说明书也有 QQ :346119140  电话:15093341545

网友A(2014-05-03):
是不是这样的?仪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的故障?看看是不是传感器坏了,排除一下传感器。或者拨图片上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