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请问:750W三项异步电动机应该配用多大变频器更好呢?

网友A:
品牌信得过的,就用0.75KW的;要是小品牌,杂牌的用大一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牌信得过的,就用0.75KW的;要是小品牌,杂牌的用大一档的。。。

网友C:
国产的话,就须选容量稍大一点的!

网友D:
我靠,这个帖子上午近来一次,750W被我看成750KW了,立马把我吓出去了

网友E:
呵呵;大多数同品牌同系列的0.75与1.5KW变频器价格差的很少;

网友F:
用大点放心些,价格相差也不大

网友G:
最好用大一点。价格相差也不大。只是安装时别忘设置一下电流。别烧了电机。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牌信得过的,就用0.75KW的;要是小品牌,杂牌的用大一档的。。。

楼主:
承蒙各位老师抬爱,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I:
1.5kw价格高不出多少,也可以用同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靠,这个帖子上午近来一次,750W被我看成750KW了,立马把我吓出去了
第一眼也看成750KW了...

网友K(2013-01-04):
750W电机就用750w变频器就OK了,品牌一定要选好。我公司的爱德利变频器AS2-107,AS2-107D,AS2-107R都可以选择,销售电话:13764158979

网友L:
只要负载正常,0.75没问题

网友M:
价格差不多选大一点放心

网友N:
普传电流矢量,易能模块机都非常好。www.whcljd.com

网友O(2013-05-30):
只要是正常工况条件,用0.75的就行,这一点普传变频器可以满足你,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qq24566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