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发那科维修程序错误报警表<一>如下:
  1.000号报警
  报警信息: “Please turn off power”,请关闭电源。
  报警说明:设定了必须关断电源才能生效的机床数据。
  2.001号报警
  报警信息: “TH Parity alarm”,TH奇偶报警。
  报警说明:TH报警(输入了不符合奇偶的字符),应修改纸带。
  3.002号报警
  报警信息: “TV Parity alarm”,TV奇偶报警。
  报警说明:TV报警(一个程序段内的字符数为奇数)。仅在TV检测为ON时发生。
  4.003号报警
  报警信息: “Too many digits”,数字太多。
  报警说明: 输入了超过允许位数的数据。
  5.004号报警
  报警信息: “Address not found”,没有发现地址。
  报警说明: 在程序段的开始无地址,输入了数字或符号“-”。修改程序。
  6.005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data after address”,地址之后没有数据。
  报警说明: 地址后面没有跟随数据,而出现下一个地址或者EOB码。修改程序。
  7.006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use of negative sign”,非法使用负号。
  报警说明: 负号 “-”输入错误 (“-” 出现在不可能输入这个符号的地址中或者输入了两个以上的“-”)。修改程序。
  8.007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use of decimal point”,非法使用十进制小数点。
  报警说明: 小数点“.”输入错误(小数点 “.”出现在不可能输入这个符号的地址中或者输入了两个以上的“.”)。修改程序。
  9.008号报警
  报警信息: “Program has an error at end”,在程序结尾有一个错误。
  报警说明: 无程序结束指令M02、M30或者M99,取而代之的是读入了EOR (%)。修改程序。
  10.009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address input”,非法地址输入。
  报警说明: 在有效区域输入了不能使用的字符。修改程序。
  11.010号报警
  报警信息: “Improper G-code”,不适当的G代码。
  报警说明:输入了不能使用的G指令。修改程序。
  12.011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feederate commanded”,没有进给速率命令。
  报警说明: 没有给出切削的进给速度或者进给速度不适当。修改程序。
  13.014号报警
  报警信息:“Illegal lead command”,非法螺距命令。
  报警说明:在可变螺距的螺纹切削中,用地址K给出的增量螺距或者减量螺距超出最大命令值,或者命令最后变为负值。修改程序。
  14.015号报警
  报警信息: “Too many axes commanded”,轴命令太多。
  报警说明: 在程序块中,控制了超出同时控制的轴数。修改程序。
  15.020号报警
  报警信息: “Over tolerance of radius”,半径过允差。
  报警说明: 在圆弧插补中,开始点和圆弧中心的距离与结束点与圆弧中心的距离差超出极限。这个极限在机床数据876号定义。
  16.021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plane axis commanded”,非法轴平面命令。
  报警说明: 在圆弧插补中,一个轴没有在指定的平面 (用G17、G18或G19指定)内。修改程序。
  17.023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radius command”,非法半径命令。
  报警说明: 在指定半径的圆弧插补中,地址R出现了负数。
  18.028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plane select”,非法平面选择。
  报警说明:在平面选择命令中,两个或者更多的轴在同一方向。
  19.029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offset value”,非法补偿值。
  报警说明:T码定义的补偿值太大。修改程序。
  20.030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offset number”,非法补偿号。
  报警说明:对于T功能指定的刀具补偿号太大。修改程序。
  21.031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P command in G10”,G10指令中非法P命令。
  报警说明: 在用G10设定补偿数值中,跟随地址的P补偿号不超出或者没有指定。修改程序。
  22.032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offset value in G10”,G10指令中非法补偿值。
  报警说明:在用G10设定补偿数值中或者用系统变量写入一个补偿数值时,补偿数值超出。
  23.033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solution at CRC”,在CRC上不能计算。
  报警说明: 刀尖半径补偿后交点计算不出来。修改程序。
  24.034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circ allowed in ST-UP/EXT BLK”,在启动、取消块中不允许循环。
  报警说明:在G02和G03方式下,正在启动或者取消刀尖半径补偿。修改程序。
  25.035号报警
  报警信息: “Can not commanded G31”,不能使用指令G31。
  报警说明: 在刀具刀尖报警补偿方式指定了跳跃切削 (G31)。
  26.037号报警
  报警信息: “Can not change plane in NRC”,在NRC方式时,不能变换平面。
  报警说明: 在刀尖半径补偿中,切换了补偿平面。
  27.038号报警
  报警信息: “Interference in circular”,圆弧干涉。
  报警说明: 因为圆弧起点或者终点与中心重合,导致刀具半径补偿时过切削。
  28.039号报警
  报警信息: “CHF/CNR not allowed in NRC”,在NCR方式不允许CHF/CNR。
  报警说明: 在刀具刀尖半径补偿中,启动、删除和G41/G42更换时,使用了倒角或者拐角指令。在倒角或者拐角可能引起过切削。修改程序。
  29.040号报警
  报警信息: “Interference in G90/G94 block”,在G90/G94程序块中干涉。
  报警说明: 在单一固定循环G90/G94的刀尖R补偿中可能生产过切现象。
  30.041号报警
  报警信息: “Interfence in NRC”,NRC干涉。
  报警说明:在刀具刀尖补偿后,将过切削。
  31.046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reference return command”,非法返回参考点命令。
  报警说明:不是使用P2、P3、P4指令返回第2、第3、第4轴参考点。
  32.050号报警
  报警信息: “CHF/CNR not allowed in thread BLK”在螺纹程序块中不允许CHF/CNR。
  报警说明:在螺纹切削的程序块中,使用了倒角或者拐角指令。修改程序。
  33.051号报警
  报警信息: “Missing move after CHF/CNR”,CHF/CNR运动丢失。
  报警说明:在倒角或者拐角的下一个程序块,指定了不正确的运动或者运动的距离不对。修改程序。
  34.052号报警
  报警信息: “Code is not G01 after CHF/CNR”,CHF/CNR之后不是G01码。
  报警说明:倒角或者拐角的下一个程序块不是垂直线。修改程序。
  35.053号报警
  报警信息: “Too many address commands”,太多地址命令。
  报警说明: 在倒角和拐角R命令中,两个或者更多的I、K和R被指定,另外,在直接输入图纸尺寸中,在逗号“,”后面的字符不是C或R。修改程序。
  36.054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taper allowed after CHF/CNR”,CHF/CNR之后不允许锥度。
  报警说明:指定了角度或者拐角的倒角程序块中包含了锥度指令。修改程序。
  37.055号报警
  报警信息: “Missing move value in CHF/CNR”,CHF/CNR中丢失运动数值。
  报警说明: 在倒角或者拐角的程序块中,运动距离小于倒角或者拐角R的数值。修改程序。
  38.056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end point & angle in CHF/CNR”,CHF/CNR中没有结束点和角度。
  报警说明:在下一个程序块,只指定角度(A),既没有结束点,也没有角度设定。修改程序。
  39.057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solution of block end”,块结束没有计算。
  报警说明: 在图纸尺寸直接输入中,不能正确计算出程序段的终点。
  40.058号报警
  报警信息: “end poin not found”,结束点没有发现。
  报警说明: 在图纸尺寸直接输入中,找不到程序段的终点。修改程序。
  41.059号报警
  报警信息: “Program number not found”,程序号没有发现。
  报警说明:在外部程序号搜索时,指定的程序号找不到。另外一个要搜索的程序被后台编辑。检查程序号或外部信号,或者停止后台编辑。
  42.060号报警
  报警信息: “Sequence number not found”,顺序号没有发现。
  报警说明: 在顺序号搜索时,没有发现顺序号。检查顺序号。
  43.061号报警
  报警信息: “Address P/Q not found in G70-G73”,在G70-G73指令中,没有发现P/Q地址。
  报警说明: 在指令G70、G71、G72、G73指令中没有指定地址P和Q。
  44.062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command in G71-G76”,在G71-G76指令中,非法指令。
  报警说明: 在下列情况下出现这个报警:
  ①G71或G72的切削深度是0或者负值;
  ②G73指令中重复计数是0或者负值;
  ③在G74或者G75指令中,△i或者△k指定为0或者负数;
  ④在G74或者G75指令中,虽然△i或者△k为0,但地址U或者W不是0;
  ⑤△d被指定为负数,虽然G74或G75决定了方向;
  ⑥螺纹高度或者G76的第一次切削深度是0或者负数;
  ⑦G76设定的最小切削深度比螺纹高度大;
  ⑧在G76指令中设定了一个不能使用的刀尖角度。
  修改程序。
  45.063号报警
  报警信息: “Sequence number not found”,顺序号没有发现。
  报警说明: 在指令G70、G71、G72、G73中,地址P指定的顺序号没有找到。修改程序。
  46.064号报警
  报警信息: “Shape program not monotonously”,形状程序不能太单调。
  报警说明: 不能由单纯加工程序加工出的目标形状在固定循环G71、G72中出现。
  47.065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command in G71-G73”,在G71~G73指令中,非法指令。
  报警说明: 下列情况出现这个报警:
  ①在由G71、G72或者G73指令中P地址指定顺序号的程序块里,没有指令G00或G01;
  ②在由G71或G72分别指定顺序号的程序块中,使用了地址Z(W)或X (U)指令。
  修改程序。
  48.066号报警
  报警信息: “Impoper G-code in G71-G73”,在G71~G73指令中,使用了不恰当的G指令。
  报警说明:在G71、G72或者G73指令中,具有P地址的两个程序块之间,使用了不
  允许的G代码。
  49.067号报警
  报警信息: “Can not error in MDI mode MDI”,MDI方式时程序错误。
  报警说明:G70、G71、G72或G73指令使用了P和Q地址。
  50.068号报警
  报警信息: “Ten or more pockets”,10个或者更多凸凹面。
  报警说明:对于G71、G72指令的类型Ⅱ,凸凹平面数等于或者多于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