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8-06):
我们厂是做电动压力机的,现在用了英威腾的变频器,变频器在给电机频率,然后电机运转,让滑块下降打击工件,再上升的时候总是会停一会,也不是停,就是速度很慢一会再加快,而不是很平滑的速度回程,程序上改了又改,还是肉眼就观察得到,和以前用的ABB的变频器在这点上就有一定的区别,请问,怎么让滑块回程的时候是均匀的速度,而不是从速度0慢慢加快的过程。

网友A:
加速时间设置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速时间设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时间设置0
回程时加速时间设置为0,它是一个频率上升,速度变快的过程,频率变化过快,速度变化率过大爱跳故障,不知你具体指什么?

网友C:
FDIOWRLUODKYSAFG,.SUFKUFW JDFKJ  FJHKJGQIT SFKUOQWRN LFFLTUMRWE

网友D:
选比电机功率大一级的变频试试,国货的实际功率比较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比电机功率大一级的变频试试,国货的实际功率比较虚
你选功率起什么作用啊,亲

网友E:
变频器选大一级的,加速时间尽量设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选大一级的,加速时间尽量设短试试。
加速时间最低是1,不能为0,选择大一号的具体起什么作用?

网友F:
这就好像一个人,最多能拿100斤,你叫他拿90斤,他也有点吃力才能拿起来,如果拿50斤,肯定很轻松的拿起来,这种变频我没有用过,不知里面参数设置意思,有的变频,你设定电流11安,如果超过了,它就降低频率运行,过了这道坎,就正常了,你看看压力机上下循环运行时变频器的频率,电流显示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好像一个人,最多能拿100斤,你叫他拿90斤,他也有点吃力才能拿起来,如果拿50斤,肯定很轻松的拿起来,这种变频我没有用过,不知里面参数设置意思,有的变频,你设定电流11安,如果超过了,它就降低频率运行,过了这道坎,就正常了,你看看压力机上下循环运行时变频器的频率,电流显示是否稳定
这些我知道的,谢谢,超过了设定的电流不跳吗?能给我提的问题点意见吗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选大一级的,加速时间尽量设短试试。
是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一个电机的功率是90Kw,变频器选的315Kw,这应该没问题吧,个人觉得应该还选小点,麻烦师傅再对我的问题给点别的意见。

网友G:
怎么让滑块回程的时候是均匀的速度,而不是从速度0慢慢加快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让滑块回程的时候是均匀的速度,而不是从速度0慢慢加快的过程
也就是说没有速度提升的过程,那样耗时显得好像有停顿

网友H:
你这么观察一下:电机将驱动滑块下降后再上升的转折过程,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是多少?或用钳表测下变频器的进线端相电流是多少,然后折算下,电机电流是否出满了,如果是,那就没有余量了。如果否,还可以把变频器限制的工作电流在放开些,或把加减速时间放得低一点。

用着ABB的挺好,干嘛要换变频器的厂家呀?自己找事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么观察一下:电机将驱动滑块下降后再上升的转折过程,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是多少?或用钳表测下变频器的进线端相电流是多少,然后折算下,电机电流是否出满了,如果是,那就没有余量了。如果否,还可以把变频器限制的工作电流在放开些,或把加减速时间放得低一点。

用着ABB的挺好,干嘛要换变频器的厂家呀?自己找事呀?
请问怎样是电机电流满了?

网友J:
这个硬是 变频器力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么观察一下:电机将驱动滑块下降后再上升的转折过程,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是多少?或用钳表测下变频器的进线端相电流是多少,然后折算下,电机电流是否出满了,如果是,那就没有余量了。如果否,还可以把变频器限制的工作电流在放开些,或把加减速时间放得低一点。

用着ABB的挺好,干嘛要换变频器的厂家呀?自己找事呀?
加速时间最低为1,换英威腾的当然是为了节约成本,转折上升时电流是变化的,限制电流看能不能再调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怎样是电机电流满了?
哦,怨我说话比较随意。“电机电流满了”一般我是指的电机电流到到了额定值。也就是说满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速时间最低为1,换英威腾的当然是为了节约成本,转折上升时电流是变化的,限制电流看能不能再调调。
加减速时间的设置,不要想多少就多少。它是根据系统的机械惯性来界定大小的,因此,还是以电流为准。在整个的变速过程中(动态变化),观测电机电流是否为额定值,来界定它的加速或减速时间是否还有设置小的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速时间最低为1,换英威腾的当然是为了节约成本,转折上升时电流是变化的,限制电流看能不能再调调。
加减速时间的设置,不要想多少就多少。它是根据系统的机械惯性来界定大小的,因此,还是以电流为准。在整个的变速过程中(动态变化),观测电机电流是否为额定值,来界定它的加速或减速时间是否还有设置小的裕量。
你的意思是说不一定设置的低就是好,而是要准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不一定设置的低就是好,而是要准确
是的,完全取决于电机的轴系转动惯量。只要是能达到额定电流下的恒加速(减速)即可。再小了也没用了,还容易过流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不一定设置的低就是好,而是要准确
是的,完全取决于电机的轴系转动惯量。只要是能达到额定电流下的恒加速(减速)即可。再小了也没用了,还容易过流报故障。
你说的很对,但是电机的轴系转动惯量不好准确得到,在打击比较软的材料时做到恒加速正是问题的关键啊,因为有一个速度由0上升的过程,就是想缩短这个加速时间

网友H:
一般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40有一个参数叫:“启动时间”,他是电机和变频器在调试、辨识中自动识别和计算出来的参数。这个参数就是电机用这个变频器从0加速到额定转速所需的最短时间。以这个参考设置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就是设置的最短的加减速时间。

其他的变频器不知有没这个设置。无论如何,这都不重要,你完全可以通过监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修改加减速时间。以达到它的最大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40有一个参数叫:“启动时间”,他是电机和变频器在调试、辨识中自动识别和计算出来的参数。这个参数就是电机用这个变频器从0加速到额定转速所需的最短时间。以这个参考设置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就是设置的最短的加减速时间。

其他的变频器不知有没这个设置。无论如何,这都不重要,你完全可以通过监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修改加减速时间。以达到它的最大极限。
在电流输出最大时将加减速调到最小是吗?

网友K:
这个问题可以分2步来处理,
1 就象任工说的,监控电机是否处于电机满载状态了。 如果是的话那么只能再放开些变频器设置的电流限制,
  让电机稍过载解决这个上升延时过程。

2 电机监控电流未达到满负载(电机额定电流下),但是加速时间受制于变频器的最小限制 1S 这个能找厂方修改软件了。

网友H:
只要电机电流达到了额定值,加减速时间就不要再往小处设置了,因为此时,电机已经到了最大的加速减速能力再减小参数,电机就过载了。不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这么观察一下:电机将驱动滑块下降后再上升的转折过程,看看变频器的电流是多少?或用钳表测下变频器的进线端相电流是多少,然后折算下,电机电流是否出满了,如果是,那就没有余量了。如果否,还可以把变频器限制的工作电流在放开些,或把加减速时间放得低一点。

用着ABB的挺好,干嘛要换变频器的厂家呀?自己找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电机电流达到了额定值,加减速时间就不要再往小处设置了,因为此时,电机已经到了最大的加速减速能力再减小参数,电机就过载了。不好。
我知道了,你的方法我会验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