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就是那种几块钱的常开按钮,用几天就会氧化接触不良,是24V直流的,像这种情况要怎么样处理好,不换开关的情况下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你使用环境不行??

楼主:
这位兄弟回复得真快,谢谢

楼主:
使用环境还可以呀,就是车间里,做的一个简易的电梯,用普通的常开按钮做的选层按钮,

网友B:
用质量好点的按钮开关试试。

楼主:
呵呵,质量好点的,我是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下,比如加点油之类的

网友C:
没有好办法,隔一段时间将触头磨一下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黑点,用来通高压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用变压器油可以,但不适合在灰尘较多场合。

网友E:
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我们是刹车片行业,现场灰尘很大,按钮用一段时间就接触不良了;如果打磨触点后用的时间更短。而那些220v的控制回路就没有这么频繁出问题。借楼主贵宝地也顺便请教一下,请高人指点。

网友F:
用好一点品牌的。PLC的基本不过电流。只要环境不是特别差应该很耐用。实在不行可以装在比较密封的盒子里。或者干脆用防爆电器盒。

网友G:
我也遇到了,特别是在潮湿的地方更容易不过电,我都是直接更换了。

网友A:
灰尘大水分多的场合用防尘防爆的主令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好一点品牌的。PLC的基本不过电流。只要环境不是特别差应该很耐用。实在不行可以装在比较密封的盒子里。或者干脆用防爆电器盒。
我觉得正是不过电流所以更容易接触不良,因为按钮触点是因为过流烧坏的很少

网友H:
电压低,触点上的氧化膜等,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I:
看看现场空间大小,用接近开关代替普通开关,按钮的前半部分保留,后半部分触点那块不要了,把按钮后面镶上一块铁,按钮按下时金属能碰到接近开关

网友J:
动静触点上加轻质润滑脂,或者最好用透明的导热硅脂。

一般人我 不告诉他

网友K:
为什么不换好一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看看现场空间大小,用接近开关代替普通开关,按钮的前半部分保留,后半部分触点那块不要了,把按钮后面镶上一块铁,按钮按下时金属能碰到接近开关
馊主意,你不是要楼主的名吗,他连好点的开关都不愿意吐血。

网友M:
改用晶体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因为你用在电梯呼叫按钮,可以在触点两端并接一个35V22微法的电容,每次按下触点就会因电容放电而击穿触头表面的污物,但是因为电容有充电效应,导致该接点实际导通时间延长,所以只能对这个工程案例特殊应用(不适应于其他场合,否则会产生异常)
谢谢,这个办法觉得可行,试试看

网友O:
只有选择质量好的按钮了。

网友P:
选择优质产品,因为一般的按钮触点镀层(银)很溥的,没有用多少时间保护层就被破坏了,所以接触也就不好了,以前的老产品镀层(银)都是很厚的,用到设备坏了,按钮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