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为何用110V的电

楼主(2012-08-06):
是因为习惯还是其它原因,而且安全回路用的是交流,抱闸用的是直流,为什么,安全回路不用直流,是不是直流容易影起触点氧化?

网友A:
应该是习惯,有现成的交流电,为什么要用直流电?你说的110伏一般是用在楼层较低的电梯。高层电梯一般都用220负,因为楼层太高压降会比较大。

楼主:
交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线圈的电感会增大,线圈的电流会减小,电磁铁的吸力基本不变。直流电磁铁在吸合过程中,随着气隙的减小,磁阻会减小,励磁电流不变,磁通和电磁铁吸力增大。直流电磁铁的励磁电流是由励磁线圈的外加电压U 和线圈电阻R 决定的,电流是恒定的。

楼主:
抱闸用直流还是好些,但用110就不知是撒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