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cp343-1 lean的BF灯闪亮,出现如下报告,请问要如何才能使BF灯熄

网友A:
把那个灯抠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灯抠下来
妞呀:你真牛!我的对策是不用狗屁西门子
怎么不用,不用正牌子咱还不会用仿的?

网友C:
应该检查总线,总线故障排除后BF灯就会熄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检查总线,总线故障排除后BF灯就会熄灭,

正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灯抠下来
这个方法让我想起了《马达加斯加》里的那只企鹅

网友F:
应该检查总线,总线故障排除后BF灯就会熄灭,或是外部硬件连接出错也有可能会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灯抠下来

妞呀:你真牛!我的对策是不用狗屁西门子

 怎么不用,不用正牌子咱还不会用仿的?
类似有点道理

伍工,你教的徒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应该检查总线,总线故障排除后BF灯就会熄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检查总线,总线故障排除后BF灯就会熄灭,

正点!

楼主:
搞好了,组态的问题

网友D:
黑胶布贴起来也可以。非正式解决办法。

网友I(2012-09-18):
请多谈谈实际解决的方法

网友J:
BF,是总线故障的代号,从这个层面看应该得去查总线。看看线有没有短路,或组态上软硬件是不是一直!希望能找到解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