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6):
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软件,安装GX Simulator6-C出错,模拟器安装老是安装出错,偶尔显示动态库严重错误

显示内容如下,不会截图我写下来:ComponentMoveData  had the following error
                                               meida name:data
                                               component:
                                               File group:
                                               File:
                                               Error number:-132
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不会英语真可怕表情我一点也瞧不明白

网友B:
编程软件是正常的?

楼主:
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软件安装GX Simulator6-C出错
编程软件正常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之前我在笔记本上装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win7系统)
现在想在台式机(xp系统)上也装一个,结果就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纠结啊,说是要把两个装在统一目录下,可是我试了两次都没成功。
求高手解决

楼主:
就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吗
就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悲哀

网友D:
GX developer8.31.可以试试换一个版本,比如说8.26

网友E(2015-06-25):
回复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恳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F:
现在至少是8.86版本了
或者works软件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G:
呵呵,倒不如学欧姆龙的吧,和三菱指令差不多,自带在线模拟功能,我现在也在摸索自学,要不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