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数控折弯机质子归零不回去,手按住零点限位,质子能走。下刀不到位,差个4-5个就停那了,没法压活,这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A:
你们的数控折弯机对0吗?手动还是自动,电力方面有没有检查一下楼主

楼主:
数控的,上午干活好好的,下午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控的,上午干活好好的,下午就坏了
楼主,你回答的都不是我的问题呢

楼主:
自动的。我感觉是编码器有问题。你说检查电 是指哪方面

网友A:
你是说编码器不能完成准确定位信号的反馈,那你不接编码器的线看看,检查一下动力驱动部分

网友B:
显示位置是否到了零点?有没有零点电气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