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发那科维修程序错误报警表<二>如下:
  51.069号报警
  报警信息: “Format error in G70-G73”,G70~G73指令格式错误。
  报警说明:在使用含有P和Q的G70、G72或者G73指令的程序块中,指定的最终运动指令结束时,具有倒角或者拐角R。修改程序。
  52.070号报警
  报警信息: “No program space in memory”,在存储器里没有存储空间。
  报警说明:存储区域不够。删除不需要的程序,然后再试。
  53.071号报警
  报警信息: “Data not found”,数据没有发现。
  报警说明:要搜索的地址没有发现或者在程序搜索中,具有特殊程序号的程序有找到。检查数据。
  54.072号报警
  报警信息: “Too many programs”,程序太多。
  报警说明:存储的程序超过63(基本)、125(选件)、200(选件)。删除无用的程序,执行程序再登记。
  55.073号报警
  报警信息: “Program number already in use”,程序号已经在用。
  报警说明:要执行的程序号已经使用。变换程序号或者删除无用的程序,执行程序再登记。
  56.074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program number”,非法程序号。
  报警说明:程序号不是1~9999。
  57.076号报警
  报警信息: “Address P not defined”,地址P不能定义。
  报警说明:在M98、G65、G66指令中,没有使用地址P。修改程序。
  58.077号报警
  报警信息: “Sub program nesting error”,子程序嵌套错误。
  报警说明:子程序调用超出极限。
  59.078号报警
  报警信息: “Number not found”,程序号没有发现。
  报警说明:
在M98、M99、G65或G66的程序块中,没有找到用P指定的程序号或者顺序号。由GOTO指令指定的顺序号没有发现或者调用了一个后台编辑的程序。修改程序或者停止后台编辑。
  60.079号报警
  报警信息: “Program verify error”,程序验正错误。
  报警说明:在存储器中或整理程序中,从外部装置读入的程序与存储器里的程序不一致。检查存储器内的程序和外部装置里的程序。
  61.080号报警
  报警信息: “G37 arrival signal not asserted”,G37到达信号没有接通。
  报警说明: 在执行刀具自动补偿功能 (G36、G37) 时,测量位置达到信号
(XAE或者ZAE)在参数(数值ε)指定的区域没有接通。这是由于设定或者操作错误。
  62.081号报警
  报警信息: “Offset number not allowed in G37”,G37指令中补偿号不允许。
  报警说明: 自动刀具补偿(G36、G37)时没有T代码。修改程序。
  63.082号报警
  报警信息: “T-code not allowed in G37”,G37指令中T码不允许。
  报警说明:T代码和刀具自动补偿(G36、G37)在一个程序块中。修改程序。
  64.083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axis command in G37”,G37指令中非法轴命令。
  报警说明: 自动刀具补偿 (G36、G37) 时,使用了不正确的轴或者使用了增量指令。修改程序。
  65.085号报警
  报警信息: “Communication error”,通讯错误。
  报警说明:
在用阅读机/穿孔机接口输入数据到存储器时,出现超速、奇偶、格式错误。输入数据的位数或者波特率设定或者I/O单元地址不正确。检查设定数据,输入装置。
  66.086号报警
  报警信息: “DR signal off”,DR信号关闭。
  报警说明: 在用阅读机/穿孔机接口输入数据到存储器时,阅读机/穿孔机的准备信号 (DR)关断。I/O单元的电源关断、电缆没有连接、PCB板有缺陷。
  67.087号报警
  报警信息: “Buffer overflow”,缓冲区溢出。
  报警说明: 在用阅读机/穿孔机接口输入数据到存储器时,虽然给出了读入停止命令,但读入10个字符后没有中断输入。I/O单元或者PCB有问题。
  68.090号报警
  报警信息: “Reference return incomplete”,参考点返回没有完成。
  报警说明: 因为参考点返回的开始点与参考点太近或者速度太慢,使参考点返回不能完成。使起始点离开参考点远一些或者给定快一些的速度返回参考点。检查程序。
  69.091号报警
  报警信息: “Axes not on the reference point”,伺服轴没有在参考点上。
  报警说明: 因为系统在暂停状态,手动回参考点不能进行。按复位按键,然后再回参考点。
  70.092号报警
  报警信息: “Axis not on the reference point”,轴没在参考点上。
  报警说明: 自动参考点返回 (G28)或者G27指令 (参考点返回检查) 没有返回参考点。
  71.094号报警
  报警信息: “Ptype not allowed (coord CHG)”,P型不允许。
  报警说明: 当程序重新启动时,P型不能指定 (自动操作中断,完成坐标系统设定操作)。根据操作手册完成正确操作。
  72.095号报警
  报警信息: “P type not allowed (EXT OFS CHG),” P型不允许。
  报警说明: 当程序重新启动时,P型不能指定 (自动操作中断,完成坐标系统设定操作)。根据操作手册完成正确操作。
  73.096号报警
  报警信息: “P type not allowed (WRK OFS CHG)”,P型不允许。
  报警说明: 当程序重新启动时,P型不能指定 (自动操作中断,完成坐标系统设定操作)。根据操作手册完成正确操作。
  74.097号报警
  报警信息: “P type not allowed (AUTO EXEC)” P型不允许。
  报警说明: 当程序重新启动时,P型不能指定 (电源接通之后、紧急停止之后或者P/S94到97复位,没有完成自动操作)。完成自动操作。
  75.098号报警
  报警信息: “G28 found in sequence return”,在顺序返回中发现G28。
  报警说明: 电源接通、急停之后,没有返回参考点就启动程序或者G28在搜索期间没有找到G28。执行参考点返回操作。
  76.099号报警
  报警信息: “MDI exec not allowed AFT. search”,搜索之后不允许执行MDI。
  报警说明: 在程序启动,完成搜索之后,在MDI方式给出了运动指令。
  77. 100号报警
  报警信息: “parameter write enable”,参数写入使能。
  报警说明:在机床数据设定画面,PWN (parameter writing enabled)被设定为1。设定为0,然后复位系统。
  78. 101号报警
  报警信息: “Please clear memory”,请清除存储器。
  报警说明: 当存储器用程序报警操作写入时,电源关闭。当出现这个报警时,设定PWE为1,清除程序,在重开电源时,同时按“DELETE”按键。
  79. 109号报警
  报警信息: “P/S alarm”,P/S报警。
  报警说明: 在G08代码中的P后指定的数值不是0或1,或者没有数值。
  80.110号报警
  报警信息: “data overflow”,数据溢出。
  报警说明: 固定小数点的绝对数值的显示数据超出允许范围。修改程序。
  81. 111号报警
  报警信息: “Calculated data overflow”,计算数据溢出。
  报警说明: 计算结果不正确时,出现这个报警。范围-1040~-10-29,0,10-29~1047。修改程序。
  82. 112号报警
  报警信息: “Dived by zero”,用0除。
  报警说明: 在程序块中,编制了用0(包括tan90°)做除数的表达式。
  83. 113号报警
  报警信息: “Improper command”,不恰当的命令。
  报警说明: 使用了不能用在用户宏的功能。修改程序。
  84. 114号报警
  报警信息: “Format error in Macro”,宏格式错误。
  报警说明:用户宏A在G65程序块包含一个没有定义的H代码。用户宏B在<表达式>之外包含一个格式错误。修改程序。
  85. 115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variable number”,非法变量号。
  报警说明: 在使用功能宏或者高速循环加工中,指定了一个没有定义的变量号。头部的内容不正确。在下列情况下出现这个报警:
  ①调用的加工程序没有发现对应的头;
  ②连接循环的数据在允许范围 (0~999)之外;
  ③头部的数据号在允许范围之外 (0~32767);
  ④可执行的格式号数据的开始数据变量在允许范围 (20000~85535号)之外;
  ⑤可执行的格式号数据的最后存储数据变量在允许范围之外 (85535号);
  ⑥可执行的格式号数据的存储开始数据变量与在头部使用的变量号重复。修改程序。
  86. 116号报警
  报警信息: “Write protected variable”,写保护变量。
  报警说明: 替换指令的左边是一个替代禁用的变量。修改程序。
  87. 118号报警
  报警信息: “Parenthesis nesting error”,括号嵌套错误。
  报警说明:括号嵌套超出上限(5个以上)。修改程序。
  88. 119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argument”,非法自变量。
  报警说明:SQRT自变量是负数或者BCD码自变量是负数,BIN自变量每行都不是0~9的数。修改程序。
  89.122号报警
  报警信息: “Duplicate marco modal-call”,多重宏指令模式调用。
  报警说明: 宏指令模式调用两次。修改程序。
  90.123号报警
  报警信息: “Can not use marco command in DNC”,在DNC中不能使用的宏指令。
  报警说明: 在DNC操作期间使用了宏控制命令。修改程序。
  91. 124号报警
  报警信息: “Missing end statement”,语句没有结束符。
  报警说明: DO-END没有1:1对应。修改程序。
  92. 125号报警
  报警信息: “Format error in macro”,宏格式错误。
  报警说明:用户宏A包含不能在G65程序块中使用的地址。用户宏B在表达式中有一个格式错误。修改程序。
  93. 126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loop number”,非法循环号。
  报警说明:在DOn中,1≤n≤3不成立。修改程序。
  94. 127号报警
  报警信息: “NC,macro statement in same block”,NC和宏指令在同一程序块中。
  报警说明:NC和用户宏指令共同存在。修改程序。
  95.128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macro sequence number”,非法宏顺序号。
  报警说明: 在分支指令中的顺序号不在0~9999或者不能搜索。修改程序。
  96. 129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argument address”,非法自变量地址。
  报警说明: 使用在自变量定义中不允许的地址。修改程序。
  97. 130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axis operation”,非法轴操作。
  报警说明: 由PMC给出的轴控制指令给了CNC控制的轴或者CNC给出的轴控制指令给了PMC控制的轴。修改程序。
  98. 131号报警
  报警信息: “Too many external alarm”,外部报警太多。
  报警说明: 产生了5个或者5个以上的外部报警。通过PMC梯形图检查故障原因。
  99. 132号报警
  报警信息: “Alarm number not found”,报警号没有发现。
  报警说明:在外部报警清除时,没有相应的报警号。检查PMC梯形图。
  100. 133号报警
  报警信息: “Illegal data in ext. alarm MSG”,在外部报警信息中有非法数据。
  报警说明: 在外部报警信息或者外部操作信息中,少部分数据有问题。检查PMC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