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问题一:传感器供电电源容量小

  供电电源容量不足,就会造成以下的情况:熔胶的运动会使合模电子尺的显示变换,有波动,或者合模的运动会使射胶电子尺的显示波动,造成测量误差变大。如果电磁阀的驱动电源与直线位移传感器供电电源共用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问题二、调频干扰和静电干扰

  调频干扰和静电干扰都有可能让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电子尺的显示数字跳动的。所以,电子尺的信号线与设备的强电线路要分开线槽。电子尺必须强制性地接地。信号线需要使用屏蔽线,而且电箱的一段应该跟屏蔽线接地的。如果有高频干扰的时候,通常使用万用表的电压测量就会显示正常,但是显示数字就是会跳动不停的;而出现静电干扰时,出现的情况也是跟高频干扰一样的。要证明看是否是静电干扰时,只需用一段电源线把电子尺的封盖螺丝跟机器上的某一些的金属短接起来就可以了,只要一短接起来,静电干扰就会马上消除掉。但是如果要消除掉高频干扰就很难用上面的方法了,直链淀粉检测仪可以试下暂停高频干扰源,看显示结果会不会更好,以此来判断是不是高频干扰的问题。

  问题三、显示数据有规律地跳动,或者是没有显示数据

  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检查连接线绝缘是不是出现破损的现象,并且跟机器的外壳很有规律地接触而导致的对地短路。

  问题四、传感器的对中性、平行度以及角度有那些要求

  安装直线位移传感器的对中性需要很好,但是平行度可以允许有±0.5mm的误差,角度可以允许有±12°的误差。但是如果平行度误差和角度误差都是偏大的话,这样会出现显示数字跳动的情况。粘度测定仪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对平行度和角度进行调整了。

  问题五、传感器接线错误

  直线位移传感器的三条线是不可以接错的,电源线和输出线是不可以调换的。如果上面的线接错的话,就会出现线性误差很大的情况,要控制的话是很难的,控制的精度也会变得很差,而显示很容易出现跳动的现象等等。

网友A:
厂里用这个,目前还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用BALFUU 的的非接触式距离传感器的飘过,有测量值飘移的问题

网友C:
位移传感器厂家飘过
拉绳位移传感器http://www.lw198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