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变频器前端的电流小而后面的电流大,这是为什么?现实中真的存在。请科学的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测的???

网友B: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用钳形电流表测得结果是这样,并且测了好几台都一样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滴:前端的功率因数因为变频器的电容所以功率因数一般都是挺高的,后端的话变频器一般都是恒转矩输出所以电流较大(尤其是低频输出时,电机电流往往往往因为转矩提升达到电机额定电流甚至略微超过,但是因为电机的电压因为频率降低同时电压也降低,有功功率大幅度下降)。因为变频器前端接受的有功功率低了自然电流就下降了
受教了表情根据V/F关系,频率小电压也小,但要保证恒转矩电流就会增大??

网友E:
呵呵;你在输出额定频率时测试下;

网友F:
前后的电流波形就不一样

网友G:
电压呢?电压呢?

网友H:
一般变频低于50HZ、VF运行时,输出电压有效值低于380(进线电压)。在负载转矩不变的情况下,电压降低,则电流上升。

另外,变频输出电压往往是矩形波,比正弦波增加了谐波损耗,也是视在电流稍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