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用户在对机柜的选购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可靠的质量保证。选择一款适合的服务器机柜和布线机柜非常重要,稍有疏忽,则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不管是哪一个品牌的产品,质量都是用户首先要考虑的环节。
    很多机柜从外边看上去都是差不多一个样,但细分起来根据其用处的不同还是有几种类型,罕见的就是用于布线的机柜和用于安放服务器的机柜,用于布线的机柜一般是用来放置多台终端交换机,因此会有很多的网线需要接出,机柜不方便弄个门,于是这种机柜看上去更像机架,也有机柜生产厂家就把这种产品称为布线架;另外用于放置服务器的机柜就肯定是有门有锁的因为要保护里面的贵重设备,所以比较高贵的路由器、防火墙一般也是放在这种机柜里面。
   拿服务器机柜来说,还有档次之分:这种就是普通的服务器机柜,玻璃门,服务器机柜的散热风扇有四把,装置在机柜的顶部,主要用作通风散热用途,为机柜内部提供良好的恒温环境,机柜底部是镂空的用于通风散热。这种机柜顶部的服务器散热效果非常好,但是中低部的服务器散热就不太理想。
   这种机柜就是相对高端的服务器机柜,通过前后门上密密麻麻的风孔进行通风散热,因此机柜空调的冷气可以很好的分布到机柜内每一台服务器周围,整个机柜的散热效果都不错,而且这种机柜用料讲究,防腐防锈、承重能力也比较强。

网友A:
厂里货比三家,比的是价格,只有根据柜子选元器件了。

网友B:
自己画  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  根据实际情况制作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