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JX2-250继电器的连线图

楼主(2012-08-07):
RT,谢谢啦

网友A:
这种型号 的是接触器,不是继电器,最大规格是CJX2-95,没有你说有规格,接线图可以看看随接触器带的说明书,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型号萀是接触器,不是继电器,最大规格是CJX2-95,没有你说有规格,接线图可以看看随接触器带的说明书,大同小异。
恩,是接触器,弄错了,我没说明书T_T

网友B:
接触器还需要接线图,这种接触器很复杂吗

网友C:
接触器主要是主触头、辅助触头(或可增加延时头)、线圈,接线根据原理图或控制需要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