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看见一台变频器在进线侧串联一个输入电抗器,而后又用铜排串连了一个能量回馈电抗器,之后连三角电容和整流,逆变设备。。。。。为什么要装二个电抗器,能量回馈电抗器起什么作用??或者只用一个输入电抗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见一台变频器在进线侧串联一个输入电抗器,而后又用铜排串连了一个能量回馈电抗器,之后连三角电容和整流,逆变设备。。。。。为什么要装二个电抗器,能量回馈电抗器起什么作用??或者只用一个输入电抗器可以吗??
这两个电抗器的参数是不同的,电感量也不一样。主要是抑制交流进线侧的相互噪声作用和反作用。他们所作用的频段也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
图纸是三相660V进线,串接交流接触器,串接输入电抗(鸿康,ACR-0093-0M24-0.75A,额定电流93A),从主电路引出三根线并接三角电容(ELECTRONICON ,Un1700VAC,Urms1200V ),主电路串接防爆能量回馈电抗(EAGTOP ,FBL-0110-EISC-4977A,额定电流110A额定电压690V)。
1,还需要问下能量回馈电抗为什么接在输入电抗之后,整流逆变之前?可以接其他地方吗?接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效果更好?
2,接了实际作用大吗?不接会不会更经济些?

网友A:
有回馈单元的,网侧的专用电抗器必须要接。否则会干扰很大的。影响周边的电气正常工作。

网友B:
1降低干扰2负载轻时用小变频器带大电机3变频器与电机距离30米以上的都要加装电抗器

楼主:
有回馈单元,必须接能量回馈电抗器。
那么是否可以把回馈单元接能耗电路,制动电阻,代替能量回馈电抗器,而不接能量回馈电抗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回馈单元,必须接能量回馈电抗器。
那么是否可以把回馈单元接能耗电路,制动电阻,代替能量回馈电抗器,而不接能量回馈电抗器???
这个...,目前能量回馈单元都是有源的,所以必须要接电网才能工作。因此不能接制动电阻。

网友C:
不太懂啊,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变频器柜子,变频器自带直流电抗器。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直流电抗器,一般都是功率比较大的变频器。这个也是为了抑制电网谐波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