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配电室中母联柜的作用是什么?两台变压器在正常情况下主、备变压器都投入运行还是只投入一台!

网友A:
母联柜是起两段母线连接的作用吧。

主、备变压器的投入问题,应当与设计及负荷情况有关;
不过从字面上说,既然称“主、备”,可能是一用一备,只投入一台。

不是很清楚,顶一下帖子。

网友B:
母连柜是一台变压器不够用的情况下开启第二台时才用到的,如果一台变压器够用就不要开启第二台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