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我以前是修家电的,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最近尝试了一下变频器,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也修了几台变频器,坏的最多的就是开关电源了,这倒好试,碰见驱动电路就费劲了,碰到380V的修完以后心里总没底。变频器一般都是工厂用的,坏了都比较着急,返修几次人家就烦了,不知道各位师傅维修变频器都有哪些工具,然后是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A:
为什么觉得版主会删你贴呢?

网友B:
呵呵;那最基本的三相电源及三相电机你总有吧?

网友C:
参照咸老师的书,就好修了

网友D:
220-380v 500va变压器一个 电源就足够了,再有个示波器很重要。最基本的配置在加个100元的万用表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觉得版主会删你贴呢?
以前受到过伤害,这次害怕了

网友F:
你要弄变频器维修吗 ?哥们,你找对人了,我前天刚刚晒了我维修部拿得出手的装备,你可以参考下,
帖子地址是: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30267
另外那台线路板测试仪准备出手,不过你是刚刚准备开始做这个,就不缠你买了 呵呵。

楼主:
呵呵!觉得问题太简单了,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咸老师的书”在哪里呢??

网友G:
西门子今后还会推出一系列经济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