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7):
各前辈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4AD模块已经定义好 CH4 CH3关闭。CH2 CH1为电流输入。外部还没接线。
书上说
输入要求:DC-10V-1OV DC4-20MA或-20MA-20MA。
输入极限 DC-15V-15V DC-32-32MA。
那么我现在第一通道接入温度仪表输出的4-20MA(有源信号带24V),会不会烧坏模块啊。因为4-20MA分有电源信号和无源信号。
因为自己买的PLC与模块在学习  所以不敢贸然接入测试。所以请各前辈指点一下,接入会不会烧坏模块啊。

网友A:
4AD每一个通道都可以单独定义输入的信号;
不用的可以关闭;
如果你信号确认是4~20mA,可以使用;

网友B:
电流信号串接到里面

楼主:
谢谢你版主,我接入的是AUTONICS TZ4M-24C(电流输出型),我确认输出的是4-20MA,因为我仪表在温度没达到的时候是20MA 到了时候是4MA(我用万用表电流档测试过) 不过用电压表直流档量的时候是有24V,可是4AD模块书上没说4-20MA输入是有源还是无源,所以还是请教下前辈的意见。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信号串接到里面
你好,能跟我说清楚下吗,是说吧仪表4-20MA 输出来的值串到4AD模块上吗?还是其他,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