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CDR-A求助

楼主(2012-08-08):
我有一个OMRON CPM2AH-CDR-A,能连接电脑,也能传送数据。但是不能使用(接线没问题),面板的数字灯不亮(数字指示灯)

[(PWR)(RUN )      (COMM传输数据时侯 )灯]都能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面板的数字灯不亮?
是I/O指示灯?
输入要接线的,输出是按程序决定的;

网友B:
怎么不能使用?
面板的数字灯不亮?
应该是I/O指示灯。
找资料慢慢弄。

网友C:
输出是通了才亮的
输入也一样的
基础知识搞清楚些

网友D:
1  检查外围线路
2  测试输出端口
3  刷下数据应该就没事了(低级故障不算)

楼主:
输入(行程开关)
输出(交流接触器线圈)

测试输出端口(怎么样测试?)

刷数据( 应怎样刷?)

网友E:
可能输入端没有接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