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步进电机增加转矩时,根据速度的高低,其解决方法各不相同。而解决方法既有电机方面的,又有驱动电路方面的。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增加转矩的方法
   1)选择步距角小的步进电机
   在低速时转矩随转子齿数增加而变大。选择步距角小的步进电机能获得高转矩。十几上HB型转子齿数如为50齿,永久磁铁的漏磁将增加,但步会成比例,此结论在100齿以下均有效。三相HB型步进电机从1.2°(转子50齿)改变0.6°(转子100齿)。约增加1.4至1.8倍的低速转矩。
   2)双极型接线
   3)效率能盖上2倍。市场上很容易买到两相单极型或双极型步进电机,但双极型的驱动功率管比单极型的多。
  步进电机在高速时增加转矩的方法
   1)降低匝数,使L减小
   在电机厂商的标准产品中选择电感L小的,额定电流会变大。
   为保持低速时输入相同,改变绕组匝数饿两相HB型步进电机的速度-转矩特性的比较。在高速时,额定电流越大(安匝数相同,匝数少),电机转矩越大(电机为两相、HB型、1.8°、56mm、长54mm)。
   2)永久磁铁的磁通要小
   如生产产假无法减小永久磁铁,可以增加气隙,使高速时降低反电势,增加电流,使转矩增大,使速度-转矩特性从低速到高速变成一条直线,提高高速时的转矩,同时响应频率也增加。
   3)选择步距角打的电机。
   步进电机高速运行时,在驱动电路方面提高转矩的方法
   1)提高驱动电流的电压
   要维持高速时的大转矩,就要保持电流不变,使斩波器工作在恒电流状态。要使电流恒定,只能提高脉冲频率。当步进电机如初转速达一定高的速度时,由于电压限制,只能工作在恒电压状态,如果提高输入电压,则可以使其在高速时依然能工作在恒电流状态,如果提高输入电压,则可以使其在高速时依然能工作在恒电流状态,从而提高高速时的转矩。
   2)降低驱动电路关断时的电流
   线圈内的电流在功率管关断时,由于电流变化率大,线圈内产生非常大的感应电压,功率管会有被击穿的危险,通常会有保护电路。

网友A:
 USB1010    独立两轴驱动,1-4MPPS脉冲输出。非对称直线加/减速驱动,S曲线加/减速驱动等,2轴直线插补运动,圆弧插补,2轴位模式插补,连续插补,固定线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输入信号滤波。可以实现由外部信号驱动,可以接受来自伺服马达驱动器的信号。具有定时监控功能,可以读出逻辑位置计数器、实际位置计数器、加速度等。光隔离DO/DI各4路
USB1020     独立四轴运动,1-4MPPS脉冲输出,非对称直线加/减速驱动,非对称S曲线加/减速驱动,任意选择2轴或3轴进行直线插补,任意2轴圆弧插补,任意2轴或3轴位模式插补,连续插补,步进插补,固定线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输入信号滤波器,可以实现由外部信号驱动,可以接受来自伺服马达驱动器的信号,如2相编码器信号,定位信号,报警信号等。具有定时监控功能,可以读出逻辑位置计数器、实际位置计数器、加速度等。光隔离DO/DI各32路。
PCI1010        独立两轴驱动,1-4MPPS脉冲输出。非对称直线加/减速驱动,S曲线加/减速驱动等,2轴直线插补运动,圆弧插补,2轴位模式插补,连续插补,固定线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输入信号滤波。可以实现由外部信号驱动,可以接受来自伺服马达驱动器的信号。具有定时监控功能,可以读出逻辑位置计数器、实际位置计数器、加速度等。光隔离DO/DI各4路
PCI1040         独立八轴运动,1-4MPPS脉冲输出,非对称直线加/减速驱动,非对称S曲线加/减速驱动,任意选择2轴或3轴进行直线插补,任意2轴圆弧插补,任意2轴或3轴位模式插补,连续插补,步进插补,固定线速度控制,位置控制,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输入信号滤波器,可以实现由外部信号驱动,可以接受来自伺服马达驱动器的信号,如2相编码器信号,定位信号,报警信号等。具有定时监控功能,可以读出逻辑位置计数器、实际位置计数器、加速度等。光隔离DI8路、DO24路
     价格优惠 更多产品详询QQ:2672932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