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三晶变频器上电后无显示,拆机后法案开关电源不震荡,芯片3943B的电源电压只有8V,经过对此试验,当把3843B卸掉后电源电压升至14V,哪怕是单独只给3843B供电,电压就会降至8V.请教一下咸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母线电压为542V.

网友A:
芯片3843B坏了嘛,内部有故障把电压拉低了。换一块3842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