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各位大侠 你们好我公司一台施耐德ATV71变频器开机后报INF6 怎样回事呀 谢谢

网友A:
1   INF8是控制电源故障
2   你故障复位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检测下24V DC,10V DC  是否都正常
3   INF8  一般不会是其他问题,不要乱动其他部位哦

网友B(2014-05-24):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INF6```你说IN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