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从显示仪表上出来的24V电源(两根线),供一个智能压力变送器,从而在显示仪表上显示出压力来,这两根线通过什么形式传输信号,让仪表显示压力的,求解???一直不明白,希望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A:
看压力变速器铭牌上的参数就知道了是啥信号,一般是(4-20)mA

楼主:
铭牌是这样的型号“EJA430A,模式S2,选项EAS4A-62DC/NF1,电源24V,输出4-20MA,最大工作压力3MP”,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是通过显示仪表供给变送器24V电源,而同时变送器输出4-20MA给显示仪表{还是电源那两根线},让其显示出压力。

网友B:
这就是两线制变送器,上位仪表应该支持电流型输入信号,你看一下上位仪表的接线,电源出来的24V接到变送器的“+”,变送器的“-”接到上位仪表输入的“+”,上位仪表输入的“-”跟电源的“-”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回路。这两根线就不仅仅是电源线了,同时还是信号线了。4-20mA就对应0-3MPa的压力了。至于原理,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了。

网友C(2012-09-26):
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