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本文获得:2012体验项目:大工计控网络化可编程控制器PEC系列  三等奖
作   者:汤闽
gkong用户名:tomingsh33
主   题:大工计控体验报告

               大工计控体验报告

    之前一直用三菱和松下的PLC,没用过其它的PLC ,对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很陌生,收到PLC后安装好PLC_config编程软件,发现软件介面同西门子的非常相似,于是马上开始学习此软件.
      本来我申请的初衷是能替换安装在我们的设备上使用一个来月看看的.但不巧的是四月初我在外面接到两个工程,电气设计,安装接线,编程全是我一个人搞,同时,公司也正赶上有事要做,所以就耽误了学习大工的进程,所在我在5 月9号拉了一台设备到我们设备制造车间,取下了原来的三菱PLC,装上大工计控的PEC3000,测试了一下设备的运行情况,体会还不是很深刻.PEC6000一直都还没时间试用,在此深感抱歉.
      现就我的使用经历谈一下我的体会.

      一,外观:
      大工计控的PEC3000,在体形外观上别树一帜.体形要比三菱(FX系列的相同点数)的小很多,但要比松下的FP0系列的稍大一些.上面接线排为输入,下面的为输出,通讯等的接线端子,中间为输入输出指示灯,感觉还不错.但边上的接线图为透明塑料片上印上字粘贴上去的,看上去效果一般,
     二,软件:
     我觉得PLC_config编程软件与西门子的较为相像,因我不会西门子的编程,所以要多花一些时间去学习了.软件支持功能块,梯形图,指令码等编程方式,我以前都是使用梯形图的,功能块正在学习中.因大工计控的继电器和寄存器等字符与三菱的不同,需要时间去记忆.
DView组态软件也很不错.
      因我个人时间问题,对软件的使用还不够熟练.在此不妄加评论,不过感觉良好.
三,接线:
     接线方面较为简单,只要把COM端连上电源的V+或V-(我比较喜欢接V-,传感器用NPN型的),输入端接上开关或者传感器的信号便可.输出方面,把负载接在24V和Q端就行了,
     我收到PLC后,首先安装上PLC_config编程软件,做了个两个输出点交替输出的小程序, 输出端接了两个中间继电器,PLC接好线,通电.做了一个网线与PLC通讯,下载程序.
     PLC在每天运行24小时,连续运行七天后,无任何异常,手摸PLC,除下部三分之一(应该是电源)处有一点热度之外,其它部位与室温相同.由此看来,大工计控的PEC3000应该能长期不间断运行.
   四,硬件:
     在硬件方面,每个PLC都有独立的CPU,可以无限扩展,而且扩展容易,并排装上去就行了,也不需要连接线,这个设计很不错.因每个PLC都有独立的CPU,所以扩展后对PLC的运算速度,响应时间来说都是没有影响的.既可以用在小型设备上,也可用于大型设备. 这点很值得称赞!
    五,通讯:
   大工计控的PLC在通讯方面很值得称赞!
     网卡,是每台电脑的必备配件,所以网络通讯是其一大亮点,以太网接口方便程序上传下载,也方便实现多屏多机.同时,RS485接线简单,传输距离远,方便实现一屏多机.也是大多数工控机的必配接口.
     但在接口文面,本人觉得,PLC主机上的以太网接口的四个接线端子如果改为网线母头插座 ( )就更加方便了,随便取一条正规的网线插下去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剥线,接线,并且网线又容易折断,

六,试机:
     我拉了一台我们自己生产的雾点机设备,换上大工计控的PLC,进行了试运行.本雾点机一个马达,两下震盘料道, ,两个电磁阀吹气,四个检测,启动,停止,复位,急停开关等等,动作比较简单,原理也很简单,两个料道中其中一个缺料,设备要停下来待机,补上料后运行.还有两处检测的,只要其中一处有异常,就是次品,要从次品口上吹出来,其余均为正品.
      在五月九号上午,我换上PLC ,然后将编好的程序下载进PLC ,经过调试,PLC能正常运行,设备也能正常运行.
      本设备上配有威伦MT6070iH的触摸屏,其上有RS232和RS485接口,因时间关系,没来得及与PLC通讯,稍感遗憾,因威伦屏上没有大工计控PLC的型号,但支持MODBUS RTU/ASCII协议,所以通讯上应该不是问题.
      通过对大工计控的PLC的试用,感觉还是很好的,朱工,还有珠海的林工都有通过电话交流,服务也还不错.以后有合适的项目,我一定用上我们国产的大工计控的PLC.
      再次感谢中华工控网和大连理工计算机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愿我们的国产PLC能走向世界.

全文阅读:

网友A:
由于可能看不懂,我还没下载过有关“体验报告”的全文;
该帖的中文字较多,便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