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2-08-08):
一个变频器一个.5.5的水泵,怎么接线实现恒压供水啊

网友A: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

网友D:
用压力变送器,或者用变频器内置的闭环参数设置。

网友E:
用压力传感器   调变频器内侄PID

网友F:
用压力变送器用变频器内置的闭环参数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压力传感器   调变频器内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