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我单位计算电能的方法是在10千伏进线安装电度表.我认为给我们计算的电量,没有减去变压器的铁损,不准确.应该在变压器输出端母排低压柜安装电度表这样才准确.领导让我完成低压母排柜电度表安装,母排最大电流500安,是不是应该选500/5的互感器电度表应该选什么型号?请各位师傅给指导.谢谢

网友A:
DTS110三相四线有功电子表  (1.5——6)A 深圳江机出产 互感器用中山的或者三辉的(0.2)S级就行 我们变压器上基本就用这两个牌子的

网友B:
选用多大变比的互感器,应该要看与你电表的额定电流是否匹配

网友C:
烘箱所用的电表好像也和楼主你说的这差不多。

网友D:
全国所有10KV用户的计量表都是在10KV进线柜里的,变压器的损耗都是算用户的,然后供电部门还收线、铜铁损等,你不用电也要收KVA/30元呢!
  你自已安装在低压侧的电能表,他们是不同意的,也就是你们自已看看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国所有10KV用户的计量表都是在10KV进线柜里的,变压器的损耗都是算用户的,然后供电部门还收线、铜铁损等,你不用电也要收KVA/30元呢!
   你自已安装在低压侧的电能表,他们是不同意的,也就是你们自已看看而已!
我们这儿收的事28元!讲的很透彻!

楼主:
变压器的铜铁损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F:
高压计量一般比低压计量少。同样在用电,有互感器比没有互感器的少。以母线最大电流为准找相应的型号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G:
铁损是根据变压器大小固定的,铜损是根据用电量的百分之多少计算的。

网友H:
其实楼主所安装的二次电表是为了自己对各个部门检查应用的,对电业部门没有影响的。

网友I:
要加个高压互感器才能加电度表

楼主:
高压计量一般比低压计量少。同样在用电,有互感器比没有互感器的少。以母线最大电流为准找相应的型号只能大不能小

   高压计量一般比低压计量少,是说在高压端计量比在变压器后端计量少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高压计量一般比低压计量少。同样在用电,有互感器比没有互感器的少。以母线最大电流为准找相应的型号只能大不能小

    高压计量一般比低压计量少,是说在高压端计量比在变压器后端计量少吗?
也想知道“高压计量一般比低压计量少,是说在高压端计量比在变压器后端计量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其实楼主所安装的二次电表是为了自己对各个部门检查应用的,对电业部门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