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时如何分叉?

楼主(2012-08-09):
我要在自己家里排线,明线。有的地方要分成两根线,请问如何分法?
线是多股铜丝绞成的软线,不是单根粗铜丝的硬线。
有人告诉我:可以把一根线的中间剥开,另一根缠绕在上面,再用绝缘胶布包裹。会不会接触不良呢?

网友A:
害怕接触不良,就点上一些焊锡。

楼主:
有没有类似三通的东西啊?

网友B:
只要按标准接线,一般不需要锡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按标准接线,一般不需要锡焊。

网友D:
按标准接线,就没有问题。

网友E:
这玩意就是认真仔细,马虎大意在规范也白搭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标准接线,就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害怕接触不良,就点上一些焊锡。

网友H:
只要总线容量够,你那种方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I:
请问下规范是怎么规定的呢?确实没看过这个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