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热丝试验机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2-08-09):
灼热丝试验机操作步骤:

1、 接通燃烧箱电源开关。并使样品架离开灼热丝一定距离。(按复位键)

2、 将三个计时器复位,根据标准要求设定燃烧时间,并让起燃时间和火焰熄灭时间计时器下的按钮弹起。

3、 按动加热按钮接入电流,顺时针调节加热电源上的“电流调节”旋钮,一般灼热丝温度与电流的关系(参考值)大致如下:

550℃    650℃   750℃   850℃    960℃

60A      85A     100A    115A     130A

灼热丝可见发红温度约为650℃。将电流大致调定后,温度要经过一定的滞后时间(2分钟)才能达到稳定,可参照温度表的显示值再做微调。

4、待温度稳定后,按下“左行”按钮,小车将前行。当试样与灼热丝相接触时,此时小车即停止右行,仪器自动进行计时 ,待预置灼热时间到后,样品架自动后退,试验中当试样有火焰时,按下“Ti暂停”按钮,火焰熄灭时应按下“Te暂停”按钮,中途如果要停止试验,可按下“复位”按钮,此时样品架也会自动脱离灼热丝。

灼热丝试验机注意事项:

1、本装置用户必须稳压电源,否则因电压波动过大会影响温度发生变化。

2、热电偶只作试验校准温度用,校好后,在电流表作好标记,以便下次试验用,待温度下降至常温后,此时应把热电偶从灼热丝中小心抽出来,然后开始做试验。

3、灼热丝不宜在高温下长期工作,以免缩短热电偶的使用寿命,每次使用后应及时将电流减少,并切断电源。

4、每次试验结束后,应在断电的情况下清洁燃烧室,并注意不要碰撞热电偶及灼热丝。

5、用户在试验完成后可以用排气扇排出燃烧时产生的废气,但试验过程中不要开启风扇,以免影响试验结果。

6、如果需要维修,特别是灼热丝的更换要注意拨动过的螺丝重新拧紧,否则因接触不良影响电流回路和产生接口高温。用户在更换零件后,应将所有螺丝上紧。

7、本机有超温保护功能,当到了设定的温度时,会自动断开加热电路,因此,预置温度不能低于正常工作温度,否则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