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我们钢厂 维修的 现在合并了   普通电工 要学习 仪表什么的    仪表的哪几种表 什么的     说信号  为什么会是 mV呢    mV不应该是电压的单位吗???

网友A:
上百度文库学习,或买本书看,有些基础东西在这讲太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钢厂 维修的 现在合并了   普通电工 要学习 仪表什么的    仪表的哪几种表 什么的     说信号  为什么会是 mV呢    mV不应该是电压的单位吗???
估计你问的是关于热电偶的热电势的mv信号,你找找本仪表书或关于热电偶的书看看。仪表使用mv信号的还有在线分析仪表、部分压力、流量、湿度仪表的输出信号。

网友C:
很多仪器仪表都是不一样的,最好是问下百度!
www.0799yc.com
www.cemhzh.com
www.cem-hh.com

网友D:
有需要二次仪表,温控仪表方面的资料可以联系下我,我的QQ是1355940056 ,可以直接加或者邮件都行

网友E:
毫伏信号是弱信号,有传感器有热电偶等的检测信号

网友F:
除了温度传感器,还有其他的传感器,比如压力传感器,电桥输出的传感器等等,都是mV的。

网友G:
可来电0760-22552919,百岳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