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电机旋转360度   带动轮子旋转180度在停留3秒钟,在旋转180度在停留3秒钟,电机不停的转动,跪求设计方案

网友A:
加一个电磁离合器。。。

网友B:
超级简单!

请问,是什么负载?

网友C:
转速要求多少啊?晕死

网友D:
用一个减速箱加一个伺服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感觉题目没说清,转速要求?正转还是反转?
题目不清,超级工程师也设计不出来!

网友F:
简单,我这个外行都搞得出。

网友G:
电机旋转360度带动轮子旋转180度---什么意思?你是说电机只转了一圈吗?这个电机是个什么电机?
电机不停的转动?就是说不能靠电机的启动停止进行控制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电磁离合器。。。
齿轮比是2:1的传动,在加个双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中间想停多久都可以啦

网友G:
完全的机械设计?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I:
路过,小卖部打酱油去

网友J:
是否为电机不停地在转,带动轮子半圈停3秒?

网友K:
题意不清晰,是说电机不停的转动,旋转过程中带动轮子旋转180度后停止3s再转180度再停3s?还是电机转一转中执行此过程?你说的是后者吧?机械方式执行的话就必须限制主动轮电机的转速,否则360度内无法达到停止6s的要求!同时机械由于失去了啮合,为安全起见,从动机构必须有刹车机构,再者啮合过程中负载较大时撞击较大......

网友L:
按11桉的意思做图如下:
设计从动齿轮为36齿,满齿。设计主动齿为21齿,这样的设计是主动转动18齿,从动转动半周。主动轮从18齿开始,将19~21齿切掉,这个时候,从动齿轮停止转动,而主动齿继续转动。而达到主动不停而从动停止的目的。对于转速就必须通过调整电机每转动一圈的用时来调整了。
还有楼主大可不必要以这种方式来向别人讨教方案。不懂就不懂,何必搞这么个标题呢?动不动就跪求什么什么的,喜欢下跪的人,也就这个骨气了。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还有楼主大可不必要以这种方式来向别人讨教方案。不懂就不懂,何必搞这么个标题呢?动不动就跪求什么什么的,喜欢下跪的人,也就这个骨气了。唉!

网友G:
建议楼主到这里看看?有动画一目了然?开拓思路扩展想象空间?

http://www.tjut.edu.cn:8080/jxgc/web_jxyl/wlkt/chap6/chap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