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三速电机一绕组怎么有两根U1线?

楼主(2012-08-09):
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的,这是三速电机的原理图。因为实际中没有接触过,所以不太明白图中绕组为什么有两根U1线?麻烦各位老师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以前维修的3速电动机只有9条线你是在什么书上看到的约他这个图应该有问题

网友B:
路过,
至于那多出来的一根线的作用还是看下边的老师傅怎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老师的回答!
还有个疑问,为什么有根U3,能不能直接和W1连在一起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维修的3速电动机只有9条线你是在什么书上看到的约他这个图应该有问题
谢谢您的回答。
书名好像叫一本电气控制技术与三菱PLC。因为没有见过实际的三速电机,所以就不知道图中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不能连接在一起,我的理解是因为当在用第2种速度时,W1U3没有断开,那么U2V2W2之间就是一个闭合回路,如果转子转动将会产生电流。

网友D:
见过两个U1的三速锚机的接线图。但是实物上并没有。两个U1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