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本文获得:2012体验项目:大工计控网络化可编程控制器PEC系列  三等奖
作   者:程振亚
gkong用户名:chengzhenya
主   题:PEC600产品体验报告

PEC600产品体验报告

我公司正在进行机床改造,计划把原有旧机床改造成数控机床,下面是改造相关内容。
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模式: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矩控制,在此我们选用了位置控制模式。
按照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书上的"位置控制模式控制信号接线图"连接导线。

... ...

 3(PULS1),4(PULS2)为脉冲信号端子,PULS1连接直流电源正极(24V电源需串连2K左右的电阻),PULS2连接控制器(如PLC的输出端子)。
  5(SIGN1),6(SIGN2)为控制方向信号端子,SIGN1连接直流电源正极(24V电源需串连2K左右的电阻),SIGN2连接控制器(如PLC的输出端子)。当此端子接收信号变化时,伺服电机的运转方向改变。
  7(com+)与外接24V直流电源的正极相连。
  29(SRV-0N),伺服使能信号,此端子与外接24V直流电源的负极相连,则伺服电机进入使能状态。
上面所述的六根线连接完毕,伺服电机即可根据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与方向信号运转。
设置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参数。

... ...

全文阅读:

网友A:
应用于机床的改造——
旧机床改造成数控机床,不知PLC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什么,能够取代数控系统吗?加工程序又是如何处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