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2-08-09):
请教高手!
我想用PWM 调速一台电机,电机要求为PWM0-5V调速,我用的cpu224xp的PWM为0-10V,不知道怎么实现?请您详细解答,谢谢!
不知道用7805转换一下行不行?

网友A:
不行.7805输出是固定的.
用2个10K电阻串联,中间接出就是0-5V了.

网友B:
直接控制电机?不加驱动器?
7805是稳压系列不是线性的

网友C:
输出数据小一点不就可以了

网友D:
PWM系统是震荡脉冲的吧
那么什么给电机调速?
另外7805是稳压输出的 更不实现

网友E:
西门子PLC?

才接触这东西如果说错了别笑话啊。。
用除法运算下不行?十V除以二不就是五V?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
我想用PWM 调速一台电机,电机要求为PWM0-5V调速,我用的cpu224xp的PWM为0-10V,不知道怎么实现?请您详细解答,谢谢!
不知道用7805转换一下行不行?

如果 是变频器的话,看下有没有模拟量输入10V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