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问一下大家哦  我用一个按钮一个接触器控制一台风机   我在接触器下端接了一个一个指示灯  风机运行   指示灯亮 但有时候我把风机停了就是接触器不吸合了  甚至空开都关了  指示灯还是亮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漏电或者感应电
怎么消除感应电?上次做的电机启动盘,都没启动灯都会微亮,郁闷

网友C:
用灯泡指示灯别用电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灯泡指示灯别用电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漏电或者感应电
怎么消除感应电?上次做的电机启动盘,都没启动灯都会微亮,郁闷

那里面没啥东西啊,就几个变频器几个表,不过盘是在厂里测试的,没拉地线,盘下面是个槽钢架子,架子下面是水泥地,应该是这样的原因,接地不良

网友E:
貌似变频好像会干扰别的东东,还是别的东东会干扰变频的,求高人解释。

网友F:
换成灯泡指示灯就行了

网友G:
你是不是断开的是零线啊。

网友H:
LED的灯常有这种毛病。老是会微弱闪亮。很郁闷

网友I:
不行 给指示灯并一个电阻 分流  让LED 不亮嘛。。试试